[求助] data 和 clk 共享 pad,如何约束使得 STA 分析 data path?

楼主(2018-01-30):
一个模块的 rxdat 和 另一个模块的clk 共享一个pad, 在 约束时候在这个 pad 上 create_clock 了。 现在发现 create_clock 使得 STA 不在分析 rxdat 的 时序路径 了。
(如果把 create_clock 取消掉, report_timing 是可以报出 -from rxdat 这条路径的。)

请问大家怎么 即 在这个 pad 上 create_clock , 又使得 STA 继续分析 以这个pad 为 起点/终点 的timing path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既然是共享,那么肯定有类似MUX的逻辑存在吧?那么把PAD clock 定义在MUX逻辑前的相应输入端吧。

网友:
multiple mode应该可以

网友(2020-04-12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你的意思是clock设置在MUX的输入端,rxdat则设置在pad上吗

网友(2020-11-25):
楼主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最后是怎么约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