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stm32 flash编程接口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30):
请教一下,之前看过的资料显示,103在72MHz下,flash插入等待为2时,可认为flash读速度为24MHz,但这个数值手册里并未提及,可否认为flash由HCLK驱动;另外,闪存编程手册指明flash编程和擦除操作时必须打开HSI(8MHz),这是为什么?是否是flash由8M时钟驱动,与前面是否矛盾?

网友(2018-03-15):
Flash读时间是固定的,可以认为是24MHz。可能加入所谓的flash加速器(其实就是cache)后,等效速率能到103MHz,感觉很难。
启动8MHz的HSI应该是为了计时用的,应为flash的擦写需要很长的时间,ms级别吧,所以开启低速时钟。
问一句flash编程通过什么口?

网友:
编程通过JTAG?

网友(2018-10-16):
SW/JTAG向CPU写数据,CPU将接收到的数据转换后通过总线传给flash接口控制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