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用命令运行calibre呢??求解

楼主(2018-01-30):
如何用命令运行calibre呢??求解

网友:
calibre -drc -hier -turbo -hyper xxx.drc
calibre -lvs -hier -turbo -hyper xxx.lvs

网友:
使用GUI run LVS 或是DRC 时,点击 run 之后再点 stop, 在 transcript 那里,拉到最前面,就是使用到的命令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分享,我试试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好的,谢谢分享, 我试一下

网友(2024-07-10):
请问-hyper是什么意思

网友C(2024-08-19):
运行完指令后输出的结果在哪个路径下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运行完指令后输出的结果在哪个路径下啊?

drc rule里会写或者要你去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