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artan6的时序问题以及DDR3的时钟

楼主(2018-01-30):
我在整个程序编译完以后发现Static Timing那边有错误,绝提错误如下图
我个人认为是DDR3的速度没跑到应该跑到的800M,时钟速度是200M和400M,出错的地方是200M部分时序有问题,之后我将DDR3的数据时钟频率降到350M,编译的时候提示如图错误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问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,解决过吗?
非常感谢

网友:
PLL倍频后频率范围400-1080,乘数因子增大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在哪里可以更改这个乘数因子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请问在哪里可以更改这个乘数因子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CLKFBOUT_MULT就是乘数因子,如果想维持pll输出频率不变,对应端口(CLKOUT(X)_DIVIDE)除数因子同比例增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就是说spartan这个器件的PLL处理只能在400M以上,比如我输入50M的时钟,就必须先用乘数因子将其倍频至400M以上再对其做分频,不然就会报错,是这个意思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可以这么理解,400-1080Mhz是PLL中一个部分电路VCO的振荡频率范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