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VS验证出现了一个问题

楼主(2018-01-30):
不知道什么时候跑LVS时出现这个对话框,什么意思额 ,但我还是可以runlvs.图片中对话框什么意思额。
担心会影响我跑验证。求大神解答一下。

网友:
是不是你电路出了问题,没有check?

楼主:
回复 2# 吹泡泡的小鱼 不是电路的问题,check了一下 还是那样,试了一下其它电路,也出现这个情况。

楼主:
我怀疑可能是软件设置的问题,cross-probing好像某种检查的意思。不知道是软件哪里设置除了问题。runlvs正常运行,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会估计是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