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悬赏 设备开关or插拔插头影响LVDS通信

楼主(2018-01-30):
最近测试有个问题,大概描述一下,由于小弟对EMC方面的知识匮乏,看哪位大神能帮忙看一下测试环境介绍:
实验室环境下,有多台大型设备,例如2台高低温箱,1台贴片机
两个测试板对接LVDS通信,板上有LVDS转换芯片,传输频率在100MHz大数据量通信。
现象1:当高低温箱开启或者低温压缩机工作时,偶尔会影响到LVDS通信,即链路断开,通信中断。
现象2:当用三相插头(只一根电源线,不带任何设备)插入测试板附近的电源插孔时,会影响到LVDS通信,影响概率很大;但把电源插头拔出时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。(这个现象是一个模拟试验)
初步判断由于实验室由于有多台高低温箱,强弱电的地没有做处理,导致在设备开关时会有噪声影响。所以后面我们用过隔离的方法来做试验,即采用UPS蓄电池供电,完全把地隔离开,但是现象2依然出现。
目前看起来又像是辐射干扰,但差分本身抑制共模,插个电源插头的能量有这么大么,示波器抓取信号比较困难,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怎么去定位?

网友(2018-04-13):
两个测试板的地,能不能用金属板连起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