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pyglass检查CDC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30):
小白刚用两天spyglass,在做CDC检查时,出现如图的情况,spyglass检测到存在跨时钟域的电路,而toggle_sync_dest本身就是一个同步器,请问这种情况可以通过qualifier这个命令消除吗?

网友:
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告诉spyglass哪些是sync cell,不然一个个撸太麻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查了下,好像综合后可以用sync_cell 告诉spyglass, 还有一种需要用qualifier约束,我是这样写的:qualifier -name "top.*.toggle_sync_dest" -from_clk "clk1" -to_clk "clk2",但spyglass好像没有识别这个cell,请问这种用法有没有问题

网友(2022-06-09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一下,你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?我也试了qualifier 但是好像没有生效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(2024-09-16):
设计是不正确的,存在问题,不能有rtlc_138这个与门

网友:
同意楼上,跨时钟域输入信号最好是寄存器输出,不能是组合逻辑信号

网友:
我做CDC也比较少,但看起来qualifier约束的对象层次好像只有目的时钟域,源时钟域没包含进来,是不是要改成wrptr_2_rd_syn2r

网友(2025-05-23):
toggle_sync_dest不是同步器,同步器不是这样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