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ltera 空工程生成sof文件很大???????

楼主(2018-01-30):
工程代码如下:
module test(

inout wire [15:0] data,

input wire [13:0] addr,

input wire
ce,

input
wire
we,

input wire
oe,

input wire
i_clk,

input wire
i_rst_n

);

endmodule

最后生成的test.sof文件有3459KB,实际上没有占用什么资源,为什么文件这么大呢???????

网友:
多一點編碼,可以保護設計來源....

网友:
sof文件和Quartus版本、FPGA器件类型、代码(工程)大小有关。个人理解,如有误,欢迎指正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无论工程里有多少代码量,生成的sof都一样大,有办法按照实际大小生成吗

网友:
可以选择生成压缩的目标文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可以吗,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想把生成的sof文件转成jic文件,但是板子的现有的epcs太小。能简单说一下怎么压缩吗???

网友:
sof生成依據Quartus內你選擇EPCS的大小而定。
轉JIC文件,要選擇 Configuration device,另外如果有HW(.sof)&SW(NIOSII .elf)時,需將 Addressing mode 設為 Relative addressing。可以參考:
https://www.altera.com/support/s ... rd10132010_126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