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!用cadence的Monte Carlo仿真出错

楼主(2018-01-30):
急求!!!最近这两天在用Cadence的MonteCarlo仿真一个OTA的PhaseMargin,但是仿真次数选择1000,最后出来只有27,同时报错:Error evaluating ocean expression `PM=phaseMargin((VF("/net19") / VF("/net13")))   一开始以为这个表达式不对  所以改了很多次  但是并没有用  想知道这个错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??

网友:
MonteCarlo仿真 OTA的PhaseMargin

网友:
是不是仿真的频率不够,还没有到0,或则相位裕堵小于0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。。。怎么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?有点不懂  仿真的频率怎么看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    你仿相位裕度是AC仿真,AC仿真不是可以设置跑的最大频率吗,你把这个频率设大点比如10G。或则你可以把伯特图打印出来看下,肯定相位裕度异常才会计算出错。前面都能出相位裕度,说明公式肯定没错。

楼主:
回复 6# 侯门似海 我用DirectPlot看了一下图  发现dcgain居然都是负值  基本上都没有过零点  一直都是零下  可是用ADE普通仿一次  出来的结果就是正常的   这就让我很懵逼了 我都怀疑我软件坏了。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开环仿的?最好是接成反馈形式仿

网友:
应该是像楼上说的,频率设置的不够,没跑出结果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DC增益为负,你看看montecarlo仿真的DC点是不是对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仿PM不就是用的开环吗?反馈的话接成什么反馈形式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都到100G了。。怎么可能还不够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因为管子偏差,导致不对称,直流工作点不对,增益就可能比1小,所以可以结成反馈形式,保证管子在饱和区。怎么接可以参考艾伦那本书,上面有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