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ell QA软件工具

楼主(2018-01-31):
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工程师,想针对 Foundry提供的PDK进行QA,或者自己开发/优化/修改PDK后想检查如下问题:

Pcell QA检查项:

1.
自动验证PcellLVS正确性 LVS QA)

pcell的所有参数进行全面组合,检查Lvs是否全部通过;

2.
自动验证pcell的仿真参数如PS, PD, AS,SD, SA, SB, SCA, SCB, SCC的函数的正确性; LVS Full ParameterQA )

3.
自动验证pcell器件的连接性是否准确,验证pcellterminal是否信息准确,验证pcell的并联是否准确等连接性问题; Connectivity QA )

4.
自动验证CDF参数获取值与设置值的一致性;(CDF ParameterQA )

5.
自动把pcell的所有CDF参数 输出到excel表格,参数包含了最小值、最大值、默认值、参数说明等全面信息,特别是包含了参数间的依赖关系说明;(DumpXls)

6.
自动比较pcell的两个不同版本的不同,主要比较layer的不同及CDF参数的不同;(DiffPDK

7.
自动验证PcellERC正确性(ERC QA)

8.
自动验证PcellLayerDesign RuleLayer的一致性(Layer QA)

9.
自动对MOS器件仿真,得到Vth等关键参数。(Simulation QA )

10.
自动对Callback函数进行公式验证。(Callback QA)

11.
自动比对PcellModel Filemodel
name
的不同 DiffModel QA)

12.
自动验证不同参数PcellDRC正确性(DRC QA)

LVS Runset QA
的检查项:

1.
自动验证LVS的的器件property比较是否准确,验证good pattern, bad pattern是否符合预期 Default TraceProperty QA)

2.
自动验证LVS器件的仿真参数如PS, PD, AS,SD, SA, SB, SCA, SCB, SCC的函数的正确性。 Full Parameter QA )

3.
自动验证LVS Runset的连接性是否准确。 Connectivity QA )

4.
自动验证ERC正确性(Erc QA)

5.
自动验证器件中LayerDesign RuleLayer的一致性(Layer QA)

6.
自动验证Lvs Code的语法正确性(lvs_syntax_checker)

7.
自动查找DRC Code/Lvs Code运行时间最长的10条命令(FindSlowestRules)

RCX
Runset QA
的检查项:

1.
自动生成beolmeoltest pattern;其中meolpattern可自动加pin,自动加bulk,自动Lock Color,实现全自动版图生成 TutaPattern)

2.
自动运行StarRC, QRC, QuickCap的寄生参数提取,并对大批量数据通过并行提取加速。(Tuta Run)

3.
自动比较大批量寄生参数提取网表结果文件,并分析精度,给出统计结果(TutaCmp)

        则可以考虑使用我们提供的Barde工具。

网友:
我以为你免费分享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针对个人工程师使用,可以提供免费的短期license,到期后可以再续。个人只需要提供host id即刻做license。

楼主:
       如下图所示:  PDK QA软件可以自动生成所有pcell器件的CDF参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,并写在excel表格中。

例如,下图中的mos管的沟道长度最小值为130n,  最大值为200u.

楼主:
如下图所示, PDK QA软件可以自动按照分组的原则去设置每个器件的CDF参数。

楼主:
下图是自动生成layout, schematic的示意图:

楼主:
     MOS管的wpe参数如sca, scb, scc对仿真精度有重要影响,如果pcell的callback函数
计算不准确,对仿真精度有影响。下图是检查出的pcell计算sca, scb, scc的误差。

楼主:
    MOS管的WPE参数对仿真精度有重要影响,下图是检查出pcell的sca, scb, scc的误差结果。

网友:
讲了半天也没讲是什么软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软件工具名称是barde,  可提供免费给个人工程师使用。如果是公司,高校或者研究所使用,也可有试用期。

网友:
直接提供下载不就完了嘛,跟gof操作方式一样
应该是这家公司吧www.microscapes.com.cn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网友C(2022-07-18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怎么申请试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怎么申请试用?

     可以发私信,把邮箱在私信中写明。

网友(2024-05-23):
有quickcap么?是否有手册

网友(2024-07-09):
你好,请问你是barde工具是指什么,你是如何判断pdk中的hspice spectre 中抽取的这两种网表的正确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