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复数乘法器 IP核 出现毛刺无法消除

楼主(2018-01-31):
我在调用复数乘法器的时候,复数乘法器的输出有毛刺,我担心会影响后面的数据处理。
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消除这些毛刺,刚开始我以为是乘法器前一级的输出数据不稳定,然后我给他们加了一级寄存器,但是毛刺仍然存在,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?我现在实在是想不出来。功能仿真图如下,第二张图局部放大。
可以看到,毛刺正好在时钟的上升沿,极其危险。

网友:
功能仿真又不是时序仿真,有啥关系?

网友:
又是你,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也碰到过,出现毛刺的信号一般是AXI中的valid和ready信号。一般检查下IP的时钟/复位接法,输出在IP中寄存输出,重新生成下IP核,好像也没更多的好办法了,多折腾几次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您的回复,我试试。复数乘法器前一级我用的并非是AXI,前一级的输出valid(送给乘法器的)是我自己生成的。可能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(2021-06-15):
可以解决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