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,为什么在test mode下,不去做leakage power优化?

楼主(2018-01-31):
请问,为什么在test  mode下,不去做leakage power优化?

网友:
测完芯片就不用这个mode了,所以不优化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当处于test mode下,也是要给芯片通电的,如果电路的用电过高,测试器件还能正常工作吗?DFT还可以继续下去吗?

网友:
test自己本身的逻辑并不多(除去func的logic)。
我想你应该是想问test mode下的IR drop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test mode下,会走test通路,如果此时通路的功耗过大,那这个通路将会崩溃,也就没办法做测试了
test mode下的IR drop?这个不太懂,没考虑过,请指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你这里说的的崩溃时什么意思?功耗过大为什么出现你所说的崩溃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