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mipi csi] FPGA 实现5路mipi 接口咨询

楼主(2018-01-31):
各位大神,小的有个项目想做项目如下:
一个fpga控制的系统,需要5路mipi的csi,csi对频率要求不高,one lane solution。

请教一下,这个系统单颗FPGA可以实现么?有没有相应的方案,谢谢

非常感谢

网友:
发送还是接收?
FPGA没有MIPI的SLVS电平标准,FPGA外面需要专用芯片或者Xilinx推荐的电阻网络实现电平的转换。
FPGA里面,一个lane就需要一个SERDES,只要SERDES的数量够,大概或许有可能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lattice 的官方推荐有CSI demo,接的Sony的两个摄像头

没有硬件serdes,IP模块,速度不快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可以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