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开关电容转换比的问题求助!!

楼主(2018-01-31):
这个是个DC-DC中的可重构的拓扑结构,一个时钟周期又分两个相位,不同的相位对应闭合的开关也不同。然后有三种情况,每一种通过在两个相位闭合不同的开关,通过电容串联并联,充电放电 就能实现V0/Vi的不同转换比。
我不懂这个只有两个电容,那它1/3 和 2/3的转换比是怎么来的?

网友:
慢慢来。电容里的电荷守恒,不会跑掉。
用Q=Cv 按照时序推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