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inux虚拟机内安装ICC

楼主(2018-01-31):
有ICC的安装包,但不知道该怎么操作,因为想自学ICC,所以求助各位大神帮忙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先安装Installer, 在安装scl, 最后安装ICC。license的制作方法论坛里有。

楼主:
回复 2# seu_huzw 谢谢谢谢!!请问,install的安装包如何从win7放入虚拟机里呢?我在win7下共享了文件,但还是不行,装tool也不行

网友(2018-05-02):
send the link of synopsys vm

网友:
论坛上有很多软件安装教程呢。install用图形界面安装,然后scl是license管理工具,也装一下,接着就是安装DC ICC等,启动license,然后环境配置,接着开启软件,缺库的话就装库。

网友(2022-01-09):
求按转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