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利用encounter在IO中插入corner和Filter cell

楼主(2018-02-01):
本人小白,在Verilog 网表中没有定义Filter和corner的情况下,怎样才能在空白处添加Filter和corner cells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回答,但我没有找到AddInst 这个选项,我现在用的是EDI12,能详细说下嘛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回答,这个是添加filter的,怎么添加corner呢

网友:
哎,我没有这个版本的tool,实在不行的话,可以试试DefIn的方式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

网友:
回复 5# i也可以,你好好看下命令的用法

网友:
应该在place 选项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