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Power DC和SI Wave两款软件仿真IR Drop存在较大差异

楼主(2018-02-01):
如题,用Power DC和SI Wave两款软件,对同一个设计稿进行了相同设置的仿真,每一个测试点的电压降都存在较大差异。(因为电源电压只有0.4V,对电压降相当敏感)。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,求讨论。

网友(2018-05-28):
频率是多少呢

网友(2019-08-05):
遇到
应该是powerDC跑出来的IRdrop比Siwave要小吧?

这个情况一直存在的

以实际案子来说,是powerDC的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,所以可以以powerDC为准

网友(2019-12-31):
先自己大致估算这个DC的大致范围吧,相对来讲DC比较容易算。 另外看看Copper的设置是不是一样的。两个计算出来会有差异,但是不能离谱。

网友:
power DC是直流压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