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Power DC和SI Wave两款软件仿IR Drop存在较大差异

楼主(2018-02-01):
如题,用Power DC和SI Wave两款软件,对同一个设计稿进行了相同设置的仿真,每一个测试点的电压降都存在较大差异。(因为电源电压只有0.4V,对电压降相当敏感)。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,求讨论。

网友:
那估计是设置的问题。是否有些element没有deactive导致在仿真中成为了不必要的负载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。因为后来我挑选了一根简单的Net仿真,还是存在差异。有人同时使用这两款软件吗?我可以把的文件发出来供仿真

网友:
可以发出来看下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一般地,基本一致的!先试试DC,再AC仿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