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安装PDK出现问题,求解答!

楼主(2018-02-01):
用IC616安装pdk时出现以上问题,更改了安装路径,问题依旧存在,哪位大神帮分析一下,感激不尽,区区50信元,不足挂齿

网友:
关注一下,61下我也安装过几个PDK,按照fab给的安装guide,都没啥问题的。你这个换一个干净目录装的试试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有可能是路径不对,我再试试谢谢

网友:
手动建立安装目录
还可以查看一下目录权限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就是因为你更改了安装路径,提示在默认路径下找不到文件,这个应该不用管,能用PDK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