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画线时换层打孔功能默认是一个孔

楼主(2018-02-01):
LAYOUT画线时换层打孔功能默认是一个孔,能不能自动换成两个,(不是O里面的那个自动打孔)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软件版本比较低吧   我以前用51版本就可以默认你上次打孔的个数,现在我用的软件比51还低,也不能设置成默认打两个孔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大哥  我用的时IC6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