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看文章中的版图有个小疑问,请问画的是什么

楼主(2018-02-01):
请问每个PAD边上的那一块是什么?

就像这里

网友:
那个应该是通孔

网友:
电感的版图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为什么PAD周围有通孔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我说的是pad周围那部分,请忽略图中的箭头

网友:
难道不是PAD下面的topmetal和下层金属连接的孔?

网友:
图不清楚很难判断, 看起来像通孔

网友(2018-06-12):
楼主没有把这个版图的铝层数说明一下,光看一层,很难肯定是个什么东西。是孔,但是具体是电感还是pad和下层的连接孔,无法确定。

网友:
通孔,用来防止电流过大,减小电阻,一般电源地的孔有多少打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