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打脸了,复数乘法器,定位不到问题。

楼主(2018-02-01):
大家可以看到复数乘法器的结果是不对的。(4b+jdc)*(2+j)=ffffba(负)+jj203,但是功能仿真的结果却是000001(虚部) 00005d(实部)
各项参数又都改了个遍,算的结果也是阴阳怪气,就是不对,我的输出位也给够了,到底是怎么回事,我定位不到着手点。
而且我以前也问过相类似的问题,但是现在似乎出现了新情况。

网友:
你又不给代码,能给你定位问题那真是见了鬼了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。问题解决了。一个简单的复数乘法器。
(4b+jdc)*(2+j)=ffffba(负)+jj203,但是功能仿真的结果却是000001(虚部) 00005d(实部)。
下面解释:
只算虚部:dc*2+4b=?
dc=1101  1100 ,- 1之后=1101 1011, 取反之后=1010 0100=-24,
4b-48=3,所以结果应该是缩小了两倍。
下面验证实部:4b*2-dc=96-(-24)=96+24=ba,ba/2=5d.
所以说,结果是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