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时,一直进行design rule fixing

楼主(2018-02-02):
最近做一个综合,设计没有做任何更改,只是换了一个工艺库,但是dc一直进行design rule fixing。后来放松了约束,还是老样子。请论坛的高手指点迷津。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DCG 吧,检查一下Milkyway tech file/Map file/TLU plus file这些都更新了没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可能新的工艺库和你之前用的工艺库里的max_transition, max_capacitance不一样。如果新的工艺库是在低电压下表征化的,但是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又没有修改,综合的时候还是使用单元库里的max_transition/max_capacitance,那么DRC可能会很难修正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确实是因为max_transition的原因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