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绕线资源具体如何计算?endcap,tapcell等会占用绕线资源吗?

楼主(2018-02-02):
如题所述

网友:
基本不占
也得看情况,如果允许M1绕线,cell上又有很多M1的pin或者blockage,就影响一点

网友:
如果是要算channel的routing resource,把横向(纵向)的绕线资源layer list出来,然后看看每一层被power mesh占了多少的比例。分别计算每一层能走的线的条数。不同的曾track pitch不一样。但是这样算出来以后还是要打个折因为很多高层的layer需要占用底层的via来过渡。

网友:
至于绕线资源的计算 首先还是要取决于你芯片的大小, 如果standcell 体积较大,逻辑比较简单, 这样绕线资源是很充分的,endcap tapcell 一般是有M1的存在, 肯定会对M1的绕线金属的层数有一定的印象,假如芯片顶层有了很少部分的M5,如果能有M1走线资源M5你都可以不用了 4层金属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