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srto 数字后端 Spacial Cells

楼主(2018-02-02):
SMIC 55nm工艺下,用Asrto做数字后端PR,工艺里面有几种Spacial Cells(De-CAP Cells、FILL Cells、Pull0/1 Cells、NWELL and Substrate Tie Cells、Antenna Cells),请问各位大神这几种Cells哪些是必须添加,在用Asrto PR过程中哪个步骤添加,在Astro界面分别怎么操作?望各位大神指导,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:
具体的要取决于你的设计了。Pull0/1 应该在你里的综合网表里面, 这个不用考虑 ,NWELL and Substrate Tie Cells, 有的工艺 standcell没有M1到衬底的连接 这个时候就需要手动添加该cell, 至于antenna cell 这个你在后端可以考虑添加, De-CAP cell 取决于你的设计,如果芯片绕线完成 有多的空间, 你可以插入一些De-CAP Cells, 但是过多的该cell 会有漏电流,这个需要你自己把握,至于fill cell 那就是最后填空隙满足DRC的要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