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悬赏30元求解惑如果ROSC的时钟频率偏差可以利用计数器补偿吗?

楼主(2018-02-02):
如果ROSC存在工艺误差,能通过足够比特数的计数器补偿工艺误差带来的时钟频率偏差吗?如果可以,具体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,计数器是采用表格形式,还是放个计数器与ROSC连接呢?

网友:
单单计数器很难把精度做好

网友:
那温漂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die by die trim
wafer by wafer trim
lot by lot

1. osc -> counter
假设 clock =a  counter 算 =1001 , trim -> 1000
下颗 die 如果 counter =999 -> trim 成 1000 .

2. 简单 osc 不使用XTAL 就是要便宜
多一堆TRIM会增加很多 cost
如果多做一堆温飘电路 ..特别是那些paper 全都会增加area.

事情没有十全十美, 如果片内 osc 可以取代 xtal
还不增加cost . 那 xtal 早被取代了. 但是跟本不可能的 .

3. 工艺好的可以误差小但是
就是贵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