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dc_shell > 执行read_lib 错误 check the installation of library compiler

楼主(2018-02-02):
dc_shell > 执行read_lib 错误 check the installation of library compiler???我已经安装了DC2015版本的,求助是出现什么问题呢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没有安装Library Compiler, 以前好像是和DC一起安装的,现在要单独安装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没有安装Library Compiler,现在是一个单独的工具,DC2015版本里面没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,明白了,谢谢

网友B(2019-12-12):
问下大佬,Library Compiler怎么跟dc集成在一块呀

网友(2020-04-29):
求一份library compiler2015的安装包

网友(2024-11-04):
引用 网友B:
问下大佬,Library Compiler怎么跟dc集成在一块呀

今天刚好遇到了,给后续的朋友做参考:

dc综合时,在进行check_library时,如出现以下错误,有两种情况:

Error: The check_library command failed to run. Check the installation of Library Compiler. (LCSH-3)

1. 未安装library compiler

2. 安装了library compiler,但是版本与DC、ICC等不一致,此时需要关联以下。

下面说下lc怎么和DC、ICC进行关联。

我们使用的library compiler是2016.12版本的。Design compiler和ICC都是2016.03版本的。低版本的dc、icc和高版本的lc要互用,必须做一下关联。

    在“/tools/synopsys/lc/admin/install/lc/bin”这个路径下,以root用户模式打开终端。
    运行 ./install_lc
    两下回车
    输入design compiler的路径:/tools/synopsys/dc/dc_L-2016.03-SP1
    输入icc的路径:/tools/synopsys/icc/icc_L-2016.03-SP1
    最终显示:Create symbol link to Library Compiler in IC Compiler(/tools/synopsys/icc/icc_L-20103-SP1/linux64/syn/bin/lc_shell_exec) successfully.

即表示OK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权声明: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,遵循 CC 4.0 BY-SA 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。
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dinsh3100/article/details/12407296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