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erl sub 定义子程序问题

楼主(2018-02-02):
代码如下:
sub total {
  my $sum;
  foreach (@_) {
     $sum += $_;
}
$sum;
}
运行用 Perl *
但是每次都是提示 sub total 有syntax error;以及@_属于global 变量:所以与foreach中的my变量冲突,最后提示最后一个花括号有语法错误;请各位大神能否帮忙看一下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没问题啊,执行正常;

#!/usr/bin/perl -w

print "Sum is ",&total(1,2,3),"\n";
sub total {
  my $sum;
  foreach (@_) {
     $sum += $_;
}
$sum;
}

网友:
我试了一下,发现也么有问题啊,是不是perl版本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