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测试文件编写正弦波形

楼主(2018-02-02):
这个论坛的活力还是不少,多请大神指教!!程序算是编写好了,写了个小的测试程序,验证无误。就是我这个测试程序是一个递减数列,而实际信号是正弦信号,所以想求问真么编写一个正弦的信号以供测试。
我尝试在测试程序里面加ROM  IP 核,通过读ROM来实现,但是好像不能这么干,总报错。故求问如何在测试文件里面编写个正弦波形的二进制文件。

网友:
你写测试程序就不要考虑ROM啥的,你又不是要求综合

不外乎把你所有的数据都存在一个数组里,然后根据时钟信号依次赋值上去就好了

网友:
学术了一下,两种方法
1) 用matlab或者其他code产生值,用$readmem读进你的testbech里面
2)也可以直接用CORDIC算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。。我在去学习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我去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