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菜单栏中显示User Menu

楼主(2018-02-02):
我的软件上virtuoso 菜单栏上有时候显示uesr menu,有时候不显示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怎么设置菜单栏,求解。Thanks!

网友:
有些跟PDK有关

网友:
与调用的pdk相关

网友:
与virtuoso 环境设定有关

网友:
这个是因为这个菜单只写了layout窗口,对应xl,或者sch等等没有寄存这个菜单,相应加载下就都会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