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同样的verilog代码在modelsim10.4和vcs2016中仿真结果不一样

楼主(2018-02-02):
大家好,目前我正在做一个数字前端设计,可是有一段verilog代码在modelsim10.4和vcs2016中仿真得到的结果不同

modelsim仿真部分结果图:

vcs仿真部分结果图:

相关代码如下:

重点代码如下:

delta_odd和delta_even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根据其他信号产生的信号。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到temp_error_flag的产生时间不一样。

其中modelsim仿真结果是我的预期,我不知道为什么两种工具得到的结果不一样,请教一下大家。
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,如何修改代码使得到的结果一致。

网友:
temp_error_flag <= #1 1;把时序进程里的全部非阻塞赋值,加一个单位延迟。应该能解决。
可能你的代码中,有另外一个由byte_clk触发的进程,生成delta_odd,delta_even。两个都是硬件并发过程。但是软件仿真却是顺序执行的,可能modelsim vcs实现的方式不同。所以建议,加个单位延迟。可以增加代码在不同仿真软件间的可移植性。

网友:
应该跟你的delta_odd信号怎么产生的有关,你的目的是应该modelsim这个波形是你想要的

那delta_odd这个信号必须是用byte_clk打出来的数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delta_odd和delta_e号的确是在byte_clk上升沿产生,可是在modelsim和vcs中在时钟上升沿读到的信号却是不同的,modelsim中读出的是上升沿之前产生的delta_odd和delta_even,vcs却是上升沿之后的delta_odd和delta_even,所以出现不同,现在我将delta_odd和delta_even的产生在上升沿之后延迟了一个周期,这样两个软件仿真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,可是这样做是不是不好?最后这个设计还需要通过fpga测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这个方法我没看懂

   1、你试试2楼的办法;台湾那边的IC公司一般寄存器都写成这样的赋值方式  temp_error_flag <= #1  XXX
   2、你测试环境有问题,按道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错误

网友:
delta_odd和delta_even也是RTL中上一级寄存器产生的吗?还是testbench里写出来的?
都是用的<=赋值吗?有=和<=混用的情况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感谢回复,我就是应用了2楼的方法,将代码中一些信号的产生加入了#1延迟,使得之后在clock的上升沿采集到的数据是我想要的,这样得到的结果可以符合预期。我现在的疑问是,这样加入延迟是不可综合的,如果将这些延迟去除再综合得到的结果是否还是正确的,是否可以符合预期。再次感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正确的
   综合工具自动忽略 #1 语法

网友:
2楼正解

网友:
建议你的在非阻塞赋值<=之间增加一个#1。

网友(2018-03-10):
不会有什么不同还是你信号产生的有问题

网友:
你delta_odd和delta_even是怎么产生的?

网友:
byte_clk是什么时钟?是全局时钟吗?驱动能力够不够?

网友(2020-11-14):
我在写tb的时候将@(posedge clk) 改写成 @(posedge clk);#1;也能解决modelsim和vcs仿真不一致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同的tool跑出simulation結果可能會不同...
所以建議在always block 當中加入 #1  這樣可以模擬delay
這樣就不會發生抓錯的現象..

网友(2020-12-20):
刚好也跑前仿跑出一个奇怪的现象,modelsim和VCS是一个结果,ncverilog又是第二个结果,debug后发现是应为代码中数据位宽没有补全导致的。例如对一个128bit位宽的变量赋值,reg [127:0] A='h123456789abcdef00fedcba987654321,右边的数据没有把位宽写出来,VCS和modelsim会自动将128bit数据赋值给A,但ncverilog似乎默认省略不写位宽就是低32bit有效,赋值后A的值是87654321,高位全部截掉了。

网友(2022-04-02):
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