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求助]上电后异常电流问题

楼主(2018-02-03):
小弟近日用BCD0.18um工艺设计了一颗驱动芯片。输入24V,里面低压部分电路使用了5V的CMOS,高压部分大部分都是30V的DEMOS和LDMOS。内有一颗24V到5V的LDO,并输出接到一个2uF的到地电容。我在测试pcb上放了两颗一模一样的芯片,输入24V短接,两个LDO输出各自分开,并未加任何负载。观察现象如下:
1. 输入电压从0慢慢上升到5.5V左右,输入端电流突然从0左右上升到110mA;并且继续上升电压,这个电流维持不变。理想的话这个不该出现这么大的电流,因为此时并没有很多电路启动。同时,两颗芯片一个的LDO输出电压为3.8V;另一个输出为1.1V左右;继续上升输入电压,LDO电压维持不变;
2. 如果我把输入电压直接断开,然后再接上,相当于输入电压从0V突变到5.5V,LDO电压输出全部变为1.1V。附上波形。

输入上电时,LDO掉下来

输入上电时,LDO掉下来

3. 我试过不同的芯片,大致和这个描述类似。在做第一项,缓慢上电时,有时候LDO输出读出来是1.1V有时候是3.9V左右。在做第二项时,更多时读出来LDO输出都是1.1V。

4. 我断开输入电压,直接在LDO输出口灌入电压源。从0V缓慢上升到5V。但是刚刚过4.2V时,电流突然窜到500mA。我在仿真时试过从0V到5V都没有电流出现。

因此我怀疑芯片中存在的问题:
1. 至少有Latchup的问题;
2. 有可能LDO的layout中有寄生的二极管,形成了低阻的电流通路,因此我缓慢上升电压,也会形成100mA的电流。
3. 有可能在做第一项的时候击穿了哪个管子,也因此造成了电流通路。

还请各位不吝赐教!小弟第一次使用这个工艺,此工艺也不是很成熟,tool支持很差。当时设计时也是很忐忑,尽管跑仿真没有发现到什么问题,不过也许是我漏掉了一些设置。

谢谢大家,祝大家周末愉快!我这边一旦有什么更新,会告诉大家。

网友:
一方面做下LATCHUP测试,确认下问题所在区域,好针对性分析。另一方面,排查下版图,鉴于BCD工艺版图的复杂性,特别是LDMOS,需重点分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宝贵建议!现在送去照红外了。应该会有latchup的问题。但是缓慢上升电压输入电压也会看到大电流。我想问下,如果5V的管子,理论上什么VGS,VDS,VDB 等都应该在5V以内,如果这些电压超过这个5V,会出现具体什么问题?大电流还是什么?

楼主:
和大家更新一下。
热成像图显示在上电起步阶段,电路在数字RTL layout部分出现了4个热点,而且基本位于长方形layout的四个角附近。有大有小。目前还在检查数字layout的问题。但是目前看layout,也没看到什么具体的问题。所有的流程都是标准化的,就是最后foundry看数字layout还有点空隙,所以加了点filling。途中内部的黑色框是数字layout形状,四角上有四个大小不等的热点。在外圈有p-guard ring 接到地;在外面有层dnw,并且有n-guard ring接到1.8V;在最外面又有p-guard ring接到地。

数字layout和hotspots

数字layout和hotspots

谢谢关注!

网友(2019-12-30):
引用 楼主:
和大家更新一下。
热成像图显示在上电起步阶段,电路在数字RTL layout部分出现了4个热点,而且基本位于长方 ...

为什么不把最外面的Nwell(P-N-P ring)也接地呢,这样假如里面有个N为负时就不会形成NPN寄生三级管从电源拉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