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关于stdcell问题

楼主(2018-02-03):
请问stdcell中电源地下面也铺上diffusion,而且这个diff和管子下面的diff是连在一块的,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?

网友:
减小面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可是电源地下面又没有固定电位,中间还是需要插入tapcell。。。

网友:
答案还是减小面积

网友:
先看下IMP layer 是不是一样的,应该不一样,估计是作为pick up
不知道你这是哪个节点的stdcell ,如果真的是pickup 那就是同一个diff 上有不同的IMP
这样是强烈不建议的,要自己做取舍

网友:
那叫butting contact , 可缩小stdcell面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