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digital LDO 都会做很大吗??

楼主(2018-02-03):
digital LDO 都会做很大吗??
a-sscc2017 section 10-5

paper 看到  3400x2600 um ..
还使用 0.25um

digial LDO 目的如可以调很低,但是 20ma 如果直接 一般 regulator 模拟方式
到底digial LDO 是用在那边, 片内不须要电容吗?

soc 内LDO 都会做如此大吗?
SOC 一堆 a/D  pll  ldo 被要求空间是很小
才能降低 die cost .

S10-5 (2180).pdf (998.12 KB , 下载次数: 111 )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S18-2 (2192).pdf (751.21 KB , 下载次数: 74 )

还是说  vin <0.5v DLDO , > 0.7v A_ldo ?

网友:
S10-5 主要是sc,DLDO只是一小部分。芯片图上controller才是DLDO部分。
DLDO可以用于输入电压<0.5 或 0.6 V,而ALDO在这么低电压下不能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