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oemality遇到 loop问题,存在aborted points该怎么解决

楼主(2018-02-03):
Foemality遇到 loop问题,存在aborted points该怎么解决,验证报告如下:

*********************Verification
Results *********************

Verification INCONCLUSIVE

(Equivalence checking aborted due to complexity)

   ATTENTION:  synopsys_auto_setup mode was enabled.

               See Synopsys Auto Setup Summary for details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Reference design: r:/WORK/TOP

Implementation design: i:/WORK/TOP

1829 Passing compare points

686 Aborted compare points

0 Unverified compare points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Matched Compare Points    BBPin   Loop  BBNet   Cut    Port    DFF   LAT   TOTAL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Passing (equivalent)
0        0    0
0      2      1827       0
1829

Failing (not equivalent)
0        0       0              0       0
0         0       0

Aborted

  Loop  (cycle-driven)      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     0       0       686       0     686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验证结果如图:

网友:
先检查一下lint错误,存在combinational loop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loop是由于设计中的异步逻辑导致的,但在setup阶段做了以下设置,结果还是一样
set verification_asynch_bypass true
set verification_auto_loop_break false

网友(2023-07-12):
同问,请问群主解决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