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晶振电路仿真问题

楼主(2018-02-03):
用cadence 仿真晶振电路, 不起振,需要特别的设置吗?

网友:
spectre仿真起振的时候基本可以理解成仿真器阶段误差噪声选频起振;
而由于xtal Q值很高,还需要保证仿真器不会稳定收敛到中间稳态;

最简单粗暴的办法,对xtal中的RLC模型电感给个init 电流,看看后面幅度会不会越来越小;
不那么简单粗暴的办法,调tran仿真精度,往下调一个数量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亲测可行,谢谢

楼主:
If you add Iinit, how to get the real startup time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what is your definition of start up time? And why do you care about the so-called startup time?

1. Give Iinit or Vinit to start Crystal oscillator circuit
2.  Lower down Q of your Xtal model to verify your Crystal OSC circuit and change back to simulated your so-called startup time

网友:
牛逼,个个都操英语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晶振我做过,可以私信,互通有无,还请share 一下ISSCC 2017 tutorial Fundamentals of Class-D Amplifier Design

网友:
是不是不满足起振条件,一般不用家ini也是可以起振的

网友(2023-08-16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晶振我做过,可以私信,互通有无,还请share 一下ISSCC 2017 tutorial Fundamentals of ...

楼主仿真精度的影响体现在哪啊,我仿真32K的XTAL,电感里加初始电容,电路仿真精度不同,最后维持晶振振动所需的驱动电流都会变化,100ns的步长驱动的INV的电流需要30nA,10ns的步长就只需要25nA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晶振我做过,可以私信,互通有无,还请share 一下ISSCC 2017 tutorial Fundamentals of ...

可以咨询您一些晶振的问题吗,联系方式188035915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