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跑前仿真报错

楼主(2018-02-03):
ncvlog: *E,EOFICD (/home/xx/xx/xx/xx/xx/xx/xx/DBH_1533IL11SG_GE1P5V.v,13650|12): EOF found with `ifdef (@ /home/xx/xx/xx/xx/xx/xx/xx/psc011_510t_small_lib_v4p3_slow.v, 2997|6) compiler directive [16.4(IEEE)].         Total errors/warnings found outside module and primitives:
                   errors: 1, warnings: 3

DBH_1533IL11SG_GE1P5V.v 的13601-13650行:

primitive udp_sedfft (out, in, clk, clr_, si, se, en, NOTIFIER);
   output out;
   input  in, clk, clr_, si, se,  en, NOTIFIER;
`protect
   reg    out;

   table
   // in  clk  clr_  si  se  en  NOT : Qt : Qt+1
      ?    ?    ?     ?   ?   ?   *  : ?  :  x;
      ?    r    ?     0   1   ?   ?  : ?  :  0;
      ?    r    ?     1   1   ?   ?  : ?  :  1;
      ?    b    ?     ?   *   ?   ?  : ?  :  -;
      ?    b    ?     *   ?   ?   ?  : ?  :  -;
      *    b    ?     ?   ?   ?   ?  : ?  :  -;
      ?    b    ?     ?   ?   *   ?  : ?  :  -;
      ?    b    *     ?   ?   ?   ?  : ?  :  -;
      0    r    ?     0   ?   1   ?  : ?  :  0 ;
      1    r    1     1   ?   1   ?  : ?  :  1 ;
      ?    r    ?     0   ?   0   ?  : 0  :  0;
      ?    x    ?     0   ?   0   ?  : 0  :  0;
      ?    r    1     1   ?   0   ?  : 1  :  1;
      ?    x    1     1   ?   0   ?  : 1  :  1;
      ?    *    1     ?   0   0   ?  : ?  :  -;
      ?    *    ?     1   1   ?   ?  : 1  :  1;
      1    *    1     1   ?   ?   ?  : 1  :  1;
      ?    *    ?     0   1   ?   ?  : 0  :  0;
      ?    *    0     0   ?   ?   ?  : 0  :  0;
      0    *    ?     0   ?   ?   ?  : 0  :  0;
      ?    x    1     ?   0   0   ?  : ?  :  -;
      ?    *    ?     ?   0   0   ?  : 0  :  0;
      ?    x    ?     ?   0   0   ?  : 0  :  0;
      ?    x    ?     1   1   ?   ?  : 1  :  1;
      1    x    1     1   ?   ?   ?  : 1  :  1;
      ?    x    ?     0   1   ?   ?  : 0  :  0;
      ?    x    0     0   ?   ?   ?  : 0  :  0;
      0    x    ?     0   ?   ?   ?  : 0  :  0;
      ?    r    0     0   ?   ?   ?  : ?  :  0 ;
      ?   (?0)  ?     ?   ?   ?   ?  : ?  :  -;
      1    r    1     ?   0   1   ?  : ?  :  1;
      0    r    ?     ?   0   1   ?  : ?  :  0;
      ?    r    0     ?   0   ?   ?  : ?  :  0;
      ?    x    0     ?   0   ?   ?  : 0  :  0;
      1    x    1     ?   0   ?   ?  : 1  :  1;
      0    x    ?     ?   0   ?   ?  : 0  :  0;
      1    *    1     ?   0   ?   ?  : 1  :  1;
      0    *    ?     ?   0   ?   ?  : 0  :  0;

   endtable
`endprotect
endprimitive

psc011_510t_small_lib_v4p3_slow.v 的2974-2997行

`ifdef _udp_def_altos_latch_sr_1
`else
`define _udp_def_altos_latch_sr_1
primitive altos_latch_sr_1 (q, v, clk, d, s, r);
        output q;
        reg q;
        input v, clk, d, s, r;

        table
                * ? ? ? ? : ? : x;
                ? 1 1 ? 0 : ? : 1;
                ? 1 0 0 ? : ? : 0;
                ? ? ? 1 ? : ? : 1;
                ? ? ? 0 1 : ? : 0;
                ? 0 * ? ? : ? : -;
                ? 0 ? * 0 : 1 : 1;
                ? 0 ? 0 * : 0 : 0;
                ? * 1 ? 0 : 1 : 1;
                ? * 0 0 ? : 0 : 0;
                ? ? 1 * 0 : 1 : 1;
                ? ? 0 0 * : 0 : 0;
        endtable
endprimitive
`endif

哪位仁兄,帮小弟指点一下

网友:
太长,帮顶一下

网友:
用的是什么仿真器啊?跑前仿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他用的是nc跑的按理foundary提供的东西不应该有错吧找foundary

楼主:
用的是nc,这两个文件定义在DUT.f (可以综合的rtl文件)文件里,后来发现把这两个文件注释掉,也报类似的问题,报错的文件是定义在DUT.f的最后两个文件

网友(2020-01-13):
解决了吗

网友(2021-03-03):
请检查一下报错相关的文件,是不是有`ifdef缺少了对应的`endif,不一定是tool指定的行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