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dc_shell 执行link后,cannot find design in the library 'WORK'

楼主(2018-02-03):
dc_shell 读入设计执行link后,cannot find design in the library 'WORK',问题代码模块如下:
fifo_16_16 #(16,4)  fifo_send_data(

);

dc对 #(16,4) 是不能识别吗,有什么解决办法?????????谢谢!

楼主:
还是#(16,4)的写法有问题??????????

网友:
不能用read_verilog。
要用analyze加elaborate

网友:
去看log文件,在读入楼主所说的文件时如果发生语法解析错误,会提示哪里有错误,如果发生错误,该文件中的模块自然加载不进去,发生cannot find的问题。其次,如果module调用的模块没有加载list中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。就看具体log怎么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