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SAR_ADC电路以及版图设计的问题

楼主(2018-02-03):
1.关于SAR_ADC电路的问题:         之前设计过一个14bit的SAR_ADC ,采用的单调开关算法的架构(图1),在设计过程中发现,比较器对采样信号影响特别大。如果用理想比较器,ADC的动态性能特别好(前仿真),但是用自己设计的比较器时,发现动态性能变的很差。在debug时发现,如果将在采样时,将采样节点与比较器断开(加入开关),动态性能就会变好(图2)。通过查阅文献,发现这是由于比较器的回馈噪声引起的(比较器的栅端存在寄生电容,而且与输入相关)。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,大家时如何解决的,欢迎讨论。

图2

图2

图1

图1

2.SAR_ADC的电容阵列采用分段电容阵列(桥电容),在layout时,桥电容的布局特别重要(减小寄生)。设计的电路前仿真结果达标,但layout后结果特差,流片结果不敢直视啊。求大神推荐电容阵列(桥电容)layout的文献或者方法,也同时欢迎讨论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比较器回馈噪声确实是问题,但可以通过减小比较器尺寸/使用预放大器减小,前者增大了offset需要校准或者靠电路消除,后者会增加一点功耗。

至于CDAC版图,大家都想尽可能减小电容来降低功耗减小面积,但做小之后会有工艺失配/寄生电容失配,如果不校准还得看版图工程师的能力。

楼主说下自己的心得或者仿真/测试数据呗。

网友:
老兄用的比较器是怎样的结构?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顶一个

网友:
如果速度与功耗要求不高的话,加一级放大器将电容阵列与比较器隔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普通的两级预放大加正反馈、RS锁存结构,我看一些资料给出的都是一级预放大和正反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们做的这款ADC暂时没有加校正,我也尝试过减小输入对管的尺寸,但发现改善的不是很明显,现在想通过OFFSET消除技术去设计一个比较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你的意思就相当于在电容阵列和比较器之间加入一个buffer,但是像这样的预放大电路也同样存在和比较器相同的问题啊,输入都是栅极,都会有寄生电容的存在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是有寄生电容,但是对应节点上的电压变化减小了,没有前置放大器就是0~VDD的电压通过Cg耦合到输入端

网友(2018-03-05):
回馈噪声主要是latch锁存时刻产生,你可以通过加大前置运放放大倍数,减小回馈对输入的影响,但是功耗会增大。

网友(2018-08-21):
能达到10bit吗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頂一個

网友(2019-12-24):
LZ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的开关时序是传统的开关时序吗

网友:
从楼主的贴图来看,应该是一个10位的SAR。10位ADC的比较器应该包含前置放大器吧?有前放的存在,踢回噪声还是很大吗?

网友:
如果是用单调开关算法,比较器的输入共模电压变化比较大,会影响线性度吧。

网友D(2022-04-18)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想问一下楼主,楼主理想比较器是怎么加入的?
我也想把比较器理想化后看看ADC性能会有多少提高。

网友(2022-09-01):
想问问楼主在画版图的时候电容阵列是怎么画的

网友(2024-07-02)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想问一下楼主,楼主理想比较器是怎么加入的?
我也想把比较器理想化后看看ADC性能会 ...

用VerilogA写个理想比较器,带下降沿复位。

网友(2025-01-02):
我怎么觉得这个不是kickback noise的问题,单纯就是比较器输入端的寄生电容导致CDAC切换带来的电压变化不够准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