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LVS时会将版图全部打散成一个个管子?

楼主(2018-02-04):
求帮助!!!calibre进行LVS时用版图生成的网表子电路全变成了MOS管,但是v2lvs得到的cdl网表中有子电路,run hierarchy和run flat都试过了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我是用encounter生成gds再导入virtuoso的。

                Layout    Source         Component Type
                ------    ------         --------------
Ports:             36        36

Nets:            1909       289    *

Instances:       1596         0    *    nfet2p5_t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1618         0    *    pfet2p5_t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1    *    sand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1    *    sand3x1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aoi211x0 (7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aoi21x0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7    *    saoi222xl (9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4    *    sbufx1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4    *    sclkbufx3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4    *    sclkbufx4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1    *    sclknand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9    *    sclknand2x8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dffnsx2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9    *    sdffrhqx1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4    *    sdffrhqx2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6    *    sdffsx2 (6 pins): sn q d ck vdd vss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dffsx2 (7 pins): sn qn q d ck vdd vss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49    *    sinvx1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invx3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jkffrxl (7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3    *    snand2b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9    *    snand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1    *    snand3x1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3    *    snand4x1 (7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nor2bx0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3    *    snor2x0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3    *    snor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3    *    snor3bx0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2    *    snor3x0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nor4x0 (7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oai211x0 (7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5    *    soai21xl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8    *    soai221xl (8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2    *    soai222xl (9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8    *    soai2bb1x1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5    *    sor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*    sor3x1 (6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1    *    sxnor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21    *    sxor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------    ------
Total Inst:      3214       276

楼主:
顶起求帮助。。。

网友:
hcell 没加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在hcell中把所有门都加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是的

网友:
你可以發一張你save GDS的圖看一下嗎 ??

网友:
LVS不应该就是比较mos管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确实是这样,问题不是因为这个,是我理解有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