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lvs问题请教

楼主(2018-02-04):
数字电路中使用了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rom, 用encounter map 成gds文件后,由于没有对应的gds2文件,版图中rom的位置是空的。然后在lvs的时候,将网表中相应的rom注释掉了。这样的情况下lvs是通过不了的吗?

网友:
box box box 重要的说三遍

网友:
对,看下 manual 里 BOX 的用法
把对应的block exclude 掉做LVS

楼主:
回复 3# firewolf223  你好,我在lvs option 里面 加入了SVRF commands  "LVS BOX  layout blk_mem_gen0
LVS BOX  source   blk_mem_gen0
" 其中blk_mem_gen0 就是rom单元名,为什么还会出现missing instance 的错误?

网友:
LVS BOX blk_mem_gen0 blk_mem_gen0
应该是这样写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LVS BOX  blk_mem_gen0  blk_mem_gen0
应该写在一行里

网友:
gds2文件没有这个ce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