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如何解决matlab无法读取hspice双扫描输出的问题

楼主(2018-02-04):
我用hspice在瞬态分析时同时扫描输入电压,得到的结果无法通过matlab读取,matlab提示error in 'init_SpiceData':  mxCalloc call failed
  not enough memory!! 如果只进行瞬态分析的结果可以正常读取,求助如何解决

网友(2018-06-07):
楼主最后解决了吗?

网友:
code plz , so that
we can hel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