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最近两天在eetop下载资料,下载的都是attachment.php,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

楼主(2018-02-04):
最近两天在eetop下载资料,下载的都是attachment.php,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

网友:
回复 1# 益达。我的

   点击左键弹出下载界面下载就没问题的

网友(2018-03-10):
直接点击之后没有什么问题。楼主是不是用什么下载工具了?

网友:
也可能一些浏览器内置下载工具,对URL的重定向做得不好,还没找到文件路径就开始下载了

我试验了一下,火狐和Chrome都是OK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