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走线问题

楼主(2018-02-05):
为什么M1尽量不能在沟道上走线,会造成什么影响?

网友:
这操作可以

网友:
一般不会造成影响 , 除非RD request、matching issue、sensitive circuit

网友:
咋有这个规定呢?

网友:
metal1会使沟道开启关闭受干扰!

网友:
得看具体的工艺,不能一概而论

网友:
我觉得是金属有电流通过,会产生电场嘛,就影响mos管了

网友(2019-07-18):
数字逻辑 这种要求微乎其微

网友:
如果不是毫米波 我觉得没啥影响

网友:
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 stdcell的M1不都是走在沟道上吗

网友:
主要是考虑在生产过程中,m1最接近器件,不通过沟道是为了减少寄生。m2及以上的金属离器件就会隔的比较厚了,所以一般不回去计较,但是还是会有寄生的,要求高的产品,m123都不允许跨过管子的栅极。

网友:
主要原因是:1.金属跨国gate会通过寄生电容影响输入信号,2.金属在器件上走线会产生应力不均,3.金属线和衬底的寄生电容会影响阈值电压;分析的不一定全面,仅供参考。

网友(2019-12-20):
工艺上poly上面就是金属一,挨得太近,如果非要走建议用高层金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