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dc_shell 读入设计执行link后,cannot find design in the library 'WORK'

楼主(2018-02-05):
dc_shell 读入设计执行link后,cannot find design in the library 'WORK',问题代码模块如下:
fifo_16_16 #(16,4)  fifo_send_data(

);

dc对 #(16,4) 是不能识别吗,还是这种写法有问题????????有什么解决办法?????????谢谢!

网友:
查看log文件,是链接的db库不对 还是top design没设置对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定义WORK库

define_design_lib WORK -path WORK
analyze -work WORK -format verilog  RTL文件
elaborate 顶层design名 -work WORK  -updat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这样的,我原来用read_verilog就报错了。

网友B(2021-05-22):
感觉晚了好几年才回答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!
在有参数时候link的时候,不能直接用link,而是用analyze -format verilog {a.v b.v.....}

网友(2021-12-09)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晚了好几年才回答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!
在有参数时候link的时候,不能直接用link,而是用analyze - ...

是的

网友:
学到了
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

网友(2022-11-18):
学到了,好人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