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layout script

楼主(2018-02-05):
Pcell设计有两种实现方法:一种是在版图辑器中进行图形化界面编辑,再将编辑好的单元
编译为sKilL脚本;另一种是直接使用SKⅡI.命令编写。在自动生成流程中,这两种方法目的都是为了得到编译好的skill脚本,从而批量替换脚本中的参数值。——《基于Pcell技术和SⅪLL语言的单管测试芯片版图自动生成》
请教大神,怎么在版图编辑器中生成编译好的skill script?

网友(2019-12-18):
基于Pcell技术和SⅪLL语言的单管测试芯片版图自动生成是啥?分享一下???609112343@qq.com

网友:
①virtuoso layoutPcell生成Skill FILE :PCell → compile → to skill File ②通过Skill script 生成Pcell : CIW窗口 load “.il路径”

网友:
基于Pcell技术和SⅪLL语言的单管测试芯片版图自动生成是啥?分享一下???2251041518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