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库如何进行选择设置?库的命名含义?如saed32lvt_dlvl_ss0p75vn40c_i0p95v.db

楼主(2018-02-05):
大佬们好!小弟在做DC综合,在库的选择和设置上懵圈,面对一堆库文件不知如何选择;不知如何设置target library和set_operating_conditions。请各位指教!附上一张库文件的图:

网友(2018-05-18):
target library 就是你要用的那个库啊(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。。你可以上网收一收,比较简单)
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这个可以在 *.lib 中搜到 operating_conditions ,对应的条件就是

我们一般选择最差的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