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有没有perl脚本,能verilog netlist 底层的pin自动抽到最顶层

楼主(2018-02-05):
有没有大神有这样的perl脚本啊?

网友:
可以啊,指定顶层的模块名字和要加的port类型
直接匹配到模块后插入就可以了

网友:
DC里一两条命令搞定的事情,干嘛要舍近求远用perl啊?

网友:
if (/module TOPXXXX/) {
print;
while(<>) {
  if(/);/) {
  s/);/,/;
   print ADD1 ADD2;
} else {
  print;
}
}

这个可以在top module里面加上去,你还需要在IO那个module下面加上去,语法应该类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