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TOS121的破解问题

楼主(2018-02-06):
各位大佬们好
小弟最近在学习systemc相关的知识,需要用到CTOS这个软件,我从论坛上把CTOS121下载了下来,安装之后,然后按照min4max大佬的帖子(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70308-1-2.html)里的license和patch对CTOS121进行破解,结果破解失败…信息如下: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ERROR (CTOS-1014): Cannot start application because license 'C_to_Silicon_Compiler_L' feature not found: ERROR (LMF-11001):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C_to_Silicon_Compiler_L, version 1.000 and quantity 1.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/tools/cadence/ic/IC615/share/license/cadence.dat.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,
    FLEXnet ERROR(1, 234, 0):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.

Run 'lic_error LMF-11001' for more information.
Consult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User Guide.
ERROR (CTOS-1014): Cannot start application because license 'C_to_Silicon_Compiler_RC' feature not found: ERROR (LMF-11001):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C_to_Silicon_Compiler_RC, version 1.000 and quantity 1.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/tools/cadence/ic/IC615/share/license/cadence.dat.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,
    FLEXnet ERROR(1, 234, 0):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.

Run 'lic_error LMF-11001' for more information.
Consult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User Guide.
ERROR (CTOS-1014): Cannot start application because license 'Cadence_CTS' feature not found: ERROR (LMF-11001):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Cadence_CTS, version 1.000 and quantity 1.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/tools/cadence/ic/IC615/share/license/cadence.dat.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,
    FLEXnet ERROR(1, 234, 0):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.

Run 'lic_error LMF-11001' for more information.
Consult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User Guide.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我按照提示执行了“lic_error LMF-11001”命令,结果为“Sorry - error message LMF11001 has no extended message.”

ERROR信息里面提到的三个FEATURE在license里面有记载,看了一下lmgrd的log信息,也没有出现ERROR,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,希望各位大佬帮忙解答,谢谢!

网友:
少'Cadence_CTS' 、'C_to_Silicon_Compiler_RC'、'C_to_Silicon_Compiler_L' 这三个featur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三个feature在license里面有的,自带cadence.txt里面就有C_to_Silicon_Compiler_L这个feature,然后我又添加了C_to_Silicon_Compiler_RC和Cadence_CTS这两个feature到cadence.txt里面,生成的license信息里有这三个feature。

网友:
不确定你的license的来源是否正确
试着先启动cadence.txt里只有C_to_Silicon_Compiler_L的license看是否会有错误
如果没有, 再加C_to_Silicon_Compiler_RC和Cadence_CTS这两个feature到cadence.txt里面看是否会有错误
这样应该可厘清问题所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按照您说的方法,我重新试了一下,原license对CTOS121就不支持…看来是license的问题了…

网友(2018-05-08):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 ... p;extra=&page=1
我使用这个,也报了这些error,原来是我没有patch,patch完之后就正常启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