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求助SAR ADC split cap

楼主(2018-02-06):
大神们,能告诉我为啥等效到比较器输入端的电容是31C+C吗?只算高位的电容?求解

我想问下,在采样阶段,高位下级板接的是Vin,为何我标记红色的电荷是(31C//C)*VCM,而不是(31C//C)*(VCM-Vin

网友:
图太小看不清

楼主:
回复 2# liuweihui101嗯嗯,重新编辑了一下,请大佬帮忙看看

网友:
看书要仔细吧,别问这种问题了。第一个问题32C+C//31C=33C
第二个问题注意看图和前后文。采样时 32C两边极板分别接VCM和VIN,C//31C两边极板分别接地和VCM

楼主:
回复 4# nanke xiexie,昨天脑子估计短路了,哈哈

网友(2018-10-16):
    这是哪本论文 ??

清华_2007_低功耗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的研究与设计 ??
好像不是

网友(2022-11-16):
请问一下论文能够分享一下吗